[求助] Calibre 不能编辑问题

楼主(2012-12-19):
在calibre 2010 做DRC LVS 等,图形界面文本框不能编辑,不能选择RUn的文件夹等。服务器上的软件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其他人登录服务器的时候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都是说输入法的问题,服务器其他人可以用,图片也没有什么用处。看不出来区别

网友:
中文输入法的问题。关闭就可以了

楼主(2014-03-17):
不至于吧
没有中文输入法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