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09u1 linux 求助~~·

楼主(2012-12-19):
安装ADS2009U1
环境变量也修改了,license以及 SO文件也替换了。
启动ADS2009U1没问题
但是open project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另开启simulate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楼主:
开启仿真器的时候会自动跳出(send_server_command)OPEN_SIMULATOR server error

楼主:
这些都是什么原因照成的??等待高手指导

楼主:
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么?

楼主:
有谁能够帮忙解决的么?

楼主:
请求高手指导~~支招

楼主:
顶上~等待高手求教

网友(2014-02-25):
It's no problem at all. Try again

网友(2014-04-01):
我在WIN7下遇到过这个仿真器server error的问题,是因为我每次启动都选择64-bit的ADS图标去启动,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用默认的ADS图标启动程序,然后打开项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清楚Linux的具体机制,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4-10-11):
回复 网友A:

  高手,请问 “默认的ADS图标”时那个?

网友(2015-09-17):
楼主后来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