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LVS问题

楼主(2012-12-19):
在跑LVS时遇到下面问题,求大神指点:
layout                                                             source
l: 0.183073                                                        l: 1.8
w:1.18314                                                        w:1.18
souce是标准单元库的,这个layout小数位怎么多了几位,LVS过不了,求大神啊!!
一直找不到原因,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我猜有两种可能
1、cdl中scale不一致,也就是单位问题
2、LVS Rule中TRACE PROPERTY精度太严格

网友:
精度问题,打开layout看一下就知道了。。。我猜是45°走向的poly
calibre抽取layout中管子尺寸的方法是,计算出该图形的面积,再除以长度或高度什么(这点我记不太清),所以对于45°走向的图形,计算出来尺寸和source里的有差异

楼主:
在标准单元库中,他会告诉你管子有个容差,大约为3%
所以要修改lvs的TRACE PROPERTY
将最后一列的0改为3,就OK了

网友(2013-06-17):
1.8和1.18差太多了,修改trace property也过不了的,还是有别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