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理解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带宽积的区别

楼主(2012-12-19):
如何理解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带宽积的区别
为什么说对于两个极点及以上的系统来说,二者是不同的?

网友:
要看极点的位置了,如果次级点在增益带宽积以内那么单位增益带宽就比增益带宽积小,同时相位裕度就会小于零,此时连成负反馈结构的话,系统就会不稳定

网友:
因为只有在单极点系统它们才相等
有两个极点的话非主极点如果离单位增益带宽比较近会使单位增益带宽小于增益带宽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用一些简单的传递函数推下单位增益的情况就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增益带宽是增益将至1还是0.707时的带宽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位增益带宽是增益=1时的带宽

网友(2013-08-26):
学习了,以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3楼言简意赅。

网友(2022-01-07):
了然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