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latch-up问题,gd ring怎么包?

楼主(2012-12-19):
一般的MCU电路中,SRAM都会偷规则,比如长长的一条N-well只有两头打N+孔,衬底也是长长的两端就打P+孔。
几个电路的Latch-up都不好,EMMI发现电流出现SRAM那里。
请教各位高手:
1、SRAM包环有无作用?
2、SRAM包环是N+在内、P+在外还是P+在内、N+在外?是不是一个P+包环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清楚的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坏点周围有没有I/O模块,坏点是在正常工作下出发latchup造成的,还是latchup测试时造成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1:在latch-up测试时发现P1.2、P1.3(见下图)过不了100mA,而该IO距离SRAM很近(35um,0.18工艺),EMMI时电流点在SRAM处。
仔细看该SRAM,没有任何包环。
电路2:SRAM有包环,N+在内,P+在外,但跟SRAM离的最近的IO的latch-up测试仍不好。

通过对很多电路进行测试,发现以下规律:
1、PAD与SRAM的正面距离越远,latch-up性能越好。
2、PAD在SRAM侧面的latch-up性能高于在SRAM正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请版主看下PAD结构图,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对ESD和latch-up有什么影响。
电路1中,我在NMOS保护管旁边空余的地方放了两个NMOS电容(VDD对VSS),本想增加电源的可靠性,但后来发现整体的latch-up都偏弱了。
我总结是:增加的这两个NMOS电容减小了寄生PNPN结构中PNP管P+的宽度、缩短了集电极到发射极的距离,都相当于增大了NPN管的放大系数,容易造成latch-up性能偏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理解很对。
现在latch-up的标准都要求200mA。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放大看看sram区域的接触孔如何打得,最好能够有个尺寸。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可以在Sram区域加guardring,但是对于中间部分看到的衬底电阻还是很大,所以几乎没有什么用,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工艺,如果有nbl和hvnw,可以把这个部分隔离起来,问题或许就解决了。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RAM单元一条长77um,只有两头有打孔;
工艺是GSMC0.18;
针对P1.2和P1.3的latch-up问题,我们在P1.2和P1.3这两个IO和SRAM中间,通过改版加入两圈P+ guard ring。
一丝半会还回不来呢。

多谢您的回复,我再多看点资料,继续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拿到结果后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也有用这个工艺,当时给RAM周围围了PGR。除了IO ESD管加RING外,你加的那两个NMOS电容最好不要直接ESD RING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pickup tap间距要求是20um,你们的layout 77um间距,sram这块的latchup drc怎么过掉的?我见过的sram array design,pickup间距没有超过20um的。

网友(2013-02-02):
12楼质疑功能都未必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看制程的,有了DNW和NBL的隔离效果,pick-up可以array很多组再加,我遇到很多都是50um、60um才会有pick-up的量产chip。

网友(2013-03-06):
   根据上图,esd pmos与附近的nmos(新加的nmos电容)距离太近了,低于15um(smic018规则)都有可能比较容易发生latchup。

网友:
回复  memcad

   这个要看制程的,有了DNW和NBL的隔离效果,pick-up可以array很多组再加,我遇到很多 ...
引用 网友C:

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改版后的回来了吗?请问结果如何?

网友:
没看到图,但是根据描述,像是ESD的管子距离内部电路太近了.
建议加double guard ring
用EPI wafer.

网友(2013-05-17):
建议加double guard ring
用EPI wafer.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效果变好了...

网友:
图呢? 参考一下别人的画法

网友(2013-08-06):
支持Rapidshare Freakshare Rapidgator Hotfile Ryushare Filepost Lumfile Filemates Bitshare Filefactory Extabit Netload Uploaded.to Ul.to Yunfile Ctdisk 等主流网盘会员直接高速下载!Ctdisk城通网盘/Dbank华为网盘完全免费!http://wishuhappy.com/ [@4HcGhHwzy3wqeyU90awPmQ==]

网友(2013-10-12):
SRAM的GUARDING是必须的,否则容易ESD引起LATCH UP。一般P-在外。只要GUARDING合理,跟PAD的相对位置不重要的

网友:
包环会有一定效果,建议选择sram形状的时候,注意cell接触的间隔,选择距离短一点的,但可能会牺牲一点面积~

网友(2017-08-29):
为什么我看不见图片

网友(2018-06-29):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