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阻抗分析儀 量測電容

楼主(2012-12-19):
阻抗分析儀量測電容,會灌入一個ac 的訊號,之後透過感測原理的方式,得到相對應的電容值。
想請問,這個ac 訊號是可以調整的(ac level ),可以調整振福(V)、跟頻率(f)。

想請問,針對不同的電容值,振福跟頻率之間應該如何調整參數。

因為我們的是麥克風,會隨著AC訊號,電容會改變。

网友(2013-02-06):
LCR 仪器测量校准的时候 使得Z 阻抗的复角达到-90度 测纯电容 然后测纯电感 是90度, 调节 (ac level ),可以調整振福(V)、跟頻率(f) 使得Z-Theta model中的Theta角度为(+-90度) 然后再测试DUT 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