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综合完成之后给出的最大频率。

楼主(2012-12-19):
如下图,这个最大频率指的是什么频率啊?时钟频率么?

楼主:
如果这个最大频率是指时钟频率的话,我如果输入的时钟比这个要大,是不是要加时序约束呢?

那怎么添加呢?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综合出来的结果参考价值不大,Place & Route之后的比较准确。建议不管运行频率多高,都加约束。

网友:
这个频率应该是数据工作的最大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请问如何看Place&Route之后的最高频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何加时钟约束呢?

网友:
去下个介绍UCF约束怎么写的PDF,上面有告诉你怎么写各种约束。xilinx的网站上应该就有的。

搜索period约束,你就知道时钟约束怎么写了

网友:
综合完最大时钟频率没有考虑布局布线延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一般place&route后的时序报告会比较准确

网友(2013-08-17):
回复 网友B:

    请问   要是这个综合报告中的最大频率 比 程序中的系统时钟频率大怎么办?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综合时可以对XST加XCF时序约束(不是UCF)。

但遗憾的是,加不加对综合结果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
反正所有的时钟我都是加ucf

网友(2015-06-08):
我也找不到PAR后的时钟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