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 LVS 验证POWER/GND短路

楼主(2012-12-19):
Calibre LVS 验证POWER/GND短路了,有什么方法快速找到错误地方,lvs.report只提示power/gnd短路及PIN名坐标而没有短路位置坐标?图较大,没有dracula的验证文件,得不到err.gds!
各位大侠,求解!

网友:
试试看lvs file加上
lvs isolate shorts   yes
找起来比较好找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弄,可以具体点不?

网友:
用排除法,就是将所有模块的电源或地断开再接上某个或几个模块跑lvs。跑的时候肯定有很多错,但我们集中看电源地是否短路。如果接了某个模块出现了短路,就可能出在这个模块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界面 LVS Options >> shorts >> Run short isolation

结果界面中会有short的结果,直接点亮就行了

网友:
5楼的是正解,点亮的部分是短路所处的区域,你在该区域查找就行了。

网友:
点亮区域的时候是有选项可以选择的,在calibre LVS的结果窗口中,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如果能截图上来就好了,我这里外网和内网是分开的,拷东西出来是要经过很多到程序的,所以没办法截图咯

网友:
把整个芯片的电源和地 主线找到
在连接每个模块的地方
切开 再点亮小模块
如果还是短路 说明是这个小模块内部电源和地短路了
如果不是
换一个模块试试

网友:
就那么几个选项,你自己直接琢磨琢磨吧。
你说你点亮之后区域很大,那有可能你短路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short 是無解~
我常用calibre 抽Power的 share與下一層作比較
看calibre 的report會告訴你少了什麼device就知道
大概知道那些circuit被你作掉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好的方法,只有排除法!

网友:
我之前做cmos版图时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特别是在top层的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找出问题,后来我都是通过切断vdd或者gnd的连线再mark一下,从大范围到小范围,效果还可以,不过也不能算个好方法就是了,只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坐标找到具体的地方。

网友(2013-03-07):
calibre做短路不要太方便啊!!
任两个标上text间能查出短路路径!而且可以点亮最短的通道,基本只要看一眼就查出哪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Calibre找短路是非常方便的,在short里比较容易就找到问题点

网友(2014-12-14):
回复 网友C:

    还是会高亮一片,没有办法具体定位啊

网友:
不知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2015-07-29):
2楼的方法其实就很简单了。

网友(2015-11-27):
您好:

任两个标上text间能查出短路路径!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操作。谢谢
而且可以点亮最短的通道,基本只要看一眼就查出哪短路了。这个是什么操作,谢谢

网友(2016-06-09):
回复 网友B:

    能说得具体点吗?在庞大的电源地Mesh中,这种方法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