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计算机声卡的测控原理

楼主(2012-12-19):
  几乎每台电脑或掌上电脑都有一个内置声卡。声卡通常被用来作为音频输入输出设备,用于记录、合成和回放语言、音乐和歌曲。然而,声卡其实可以做得更多。833毜
  从测控的角度来看,声卡是一个具有双通道A/D和双通道D/A的信号采集和输出设备。它在音频范围内有很平滑的频率响应,采样频率可达192kHZ,采样深度可达24Bit,存储深度极大,可完全利用电脑自身的内存。由于声卡内部都带有增益控制(例如话筒音量控制、话筒提升控制、线路输入音量控制)和二维代码读取功能,即使在不外加信号衰减电路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测量从1微伏到1伏左右的信号。
  测量的准确度由声卡的质量决定。通常是外置声卡最好,其次是内置独立声卡,最后是板载声卡。专业级声卡优于消费级声卡。从价格上讲,即使是专业级声卡,其价格也远低于同类的A/D或D/A卡(通常是有数倍到数十倍之差)。但是不能因为便宜就小看了声卡,因为便宜只是大批量生产的结果,正是因为大批量生产,所以性能相当稳定。
  采用外置USB声卡可避免电脑机箱内干扰,专业级声卡可提供与优质AD卡比美的精度。请参见《Test & Measurement World》的比较文章比较有说服力。该文比较了旧款16-bit , Creative Labs’ Sound Blaster AWE-32和NI公司的16-bit ADC National Instruments’ PCI MIO-16XE-10。
  其结论是在对AD精度要求很高的THD测量中,两种卡的测试结果几乎完全相同。
  声卡的时基精度通常为0.00x%。例如,一个时基精度为0.003%的声卡,在采样频率为44100Hz时,频率误差在1.3Hz内。一个好的声卡,其噪声电平可低于-100dB, 总和谐波失真THD低于0.001%。
  那么,声卡适合测量什么呢?它可以近乎完美地测量任何在音频范围内的信号,例如:振动、转速、心肺听诊、心电图、地震波,声音,电源谐波......根据所用传感器的不同而不同,当然还要看所用的软件。

网友:
Thanks for this good article. I add one more information here.

Some times the ADC input in sound card has DC removal filter. With this filter, DC level can not be detected. If it is not disabled, only AC characteristics can be measu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