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VCO结构,请教!

楼主(2012-12-19):
现在看QVCO的论文,结构有P-QVCO,BS-QVCO,TS-QVCO,如果做一个2.4G的QVCO一般用哪种结构比较好?想请教做过QVCO的朋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急求~

网友:
Paper 上只讲优点不讲缺点,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感觉你看文章上用什么样的多就是什么样的好点吧。
要不然你都做出来芳芳,分析分析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