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加p/g pads 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请问 VDD和VSS的pad一般怎么加,一般隔多少信号pad的间隔加一组呢?还有给pad本身供电的pad,隔多少间隔加一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理解,要跟你后面的power strap的间距有关吧,到时候preroute_instances会自动连接。
还有整个pad的布局也有关,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疏。还有如果有macro,因为不同摆放位置,造成外围相关的pad会集中,这样你的VDD/VSS在相应边就不能太多。
我是菜鸟,可能说的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恩呢,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