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IPC第一届PCB设计大赛(中国区)作品

楼主(2012-12-19):
2012年IPC第一届PCB LAYOUT设计大赛(中国区)作品

所用软件版本为cadence16.5

网友(2013-01-25):
太需要了,谢谢楼主

网友:
很需要,谢谢术楼主

网友(2013-08-31):
太需要了,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的。

网友(2013-10-14):
我看了觉得一般。有可取之处也有缺点。
32位的ddr3仅仅用了2个内层和部分底层就完成了。布线也比较美观。大多的线都达到了3w原则。
但是,这种布局和布线也就是个简单个考试和比赛。从实际做产品来说,4个ddr3芯片间距有点大,还可以再紧凑一点,给左右两边流出较多的通道。整体布线太过扩散,致命的是左边有部分线已经跨到DM2_DDR_VTT
电源转换的过孔区域区了。现实中是要考虑其他模块、信号对ddr3信号线的干扰,要尽量把ddr3的信号线处理
在独有的区域。设计者同时用多层包地铜箔的方式来解决,这点怎么就处理不好呢?
若是我在现有库的情况下布局、布线到完成用不了6个小时。不知道他用了多久。

网友(2014-11-07):
呵呵!没有原理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