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式buck DCDC 误差放大器增益很大会出问题吗

楼主(2012-12-19):
电流模式buck DCDC  误差放大器增益很大会出问题吗?

网友:
会直接导致环路不稳定,原理和普通的运放一样

网友:
导致不稳定,要看补偿够不够,太大增益不容易补偿或补偿代价很大。
还有就是你较大的增益会导致你的环路速度较慢,瞬态特性差。若EA的输出摆幅不够也会有问题。

网友:
增益指的是OP的增益还是EA总的增益?
OP的话,dcgain越大越好
EA的话,你要是用TYPE123补偿的话,没有DC PATH,DC GAIN就是OP的增益,肯定也是大点好
EA本身的作用不只是为了补偿系统极点,更重要的就是提高环路增益以减小offset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op 的 DC gain  大了没事,放手干吧~

网友:
实际要想环路稳定,相位裕度足够,gain太大不容易做到。

楼主:
谢谢各位 基本清楚了

网友:
大多数应用环境中的负反馈环路都是增益大了补偿困难

网友:
学习了,对EA 认识还是们肤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EA的gain和OP的gain有什么区别啊 不太明白 求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