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该怎么去编写和修改DRC文件和LVS文件

楼主(2012-12-20):
求助编写和修改DRC文件和LVS文件的方法,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写文章一样,字词是基本,然后是语法,主谓宾分不清,写出来,人看不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就没有传达出去.

网友:
可以参照svrf manual,论坛上或者百度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2018-01-23):
参照svrf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