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手机或者wifi的LNA之前电压信号大概多大?

楼主(2012-12-20):
请教各位大神个关于射频前端的问题,看我算的对不对哈。
假设手机信号是-80dbm,换算过来就是10pW,天线阻抗是50欧姆,所以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就是Vant=sqrt(10pW*50),对么?

那天线之后,LNA之前的电压幅度就是Vant了么?还是需要考虑天线的增益?

另外,请教下具体设计的大神,实际中天线之后LNA之前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直流电平一定是0么?信号幅度一般多大?)?

先谢过。

网友:
这里天线增益应该没有关系,信号幅度就是那么小,而且很可能还要经过射频开关的插入损耗所以会更小

网友:
要考虑天线增益,还有辐射效率,还有天线和后面的阻抗匹配,还要考虑传播空间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个朋友,他说这个显示的值一般是rssi算出来的,是通过数字域功率积分算出来的值反推到LNA之前,是考虑了所有空间和天线损耗的,但只是个大致估计了射频模块mixer LNA的等等的增益之后的估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