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出一个FFT, 怎样靠那个图设计一个"移动平均"滤波器.(附图)

楼主(2012-12-20):
已知FFT

已知FFT

求解! 怎样根据这个FFT 设计一个"移动平均"滤波器? 设计完之后, 怎样画个幅频图?  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这个我做出来了, 这里是我的报告, final exam final version.pdf (545.18 KB , 下载次数: 26 ) 我懒得译回中文了.
关键的地方就是用基本的移动平均滤波器的代表式, 报告里面那个 H(jwt), 把那个用freqz 做就可以了, 具体参考里面的MATLAB 程序吧Task 1:画FFT
Task 2:根据 Task 1的FFT 设计移动平均滤波器, 从Task 1 的FFT 可以看到,主要频率是大概15Hz, 60Hz 那个是噪音, 所以滤波器要把那一段过滤掉. 尝试不同的数据数量, 代表式里面的M.
Task 3 用那个滤波器过滤所有已知信号.

任务要求和数据: final.zip (485.02 KB , 下载次数: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