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debussy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在执行完simulation-run/continue为什么会出现如下warning
Process is terminated.
Warning --- No simulations.
fsdbInteractive

网友:
你是用这个看波形?

网友:
用这个分析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呀,只是执行完操作后和教程不一样,我是新手,不知道这会不会什么对产生fsdb文件有影响

网友:
fsdb应该没有影响哦。和教程不一样在哪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