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CreateContactArray求助

楼主(2012-12-20):
谁能帮忙找一下axCreateContactArray的命令介绍,详细简单皆可,谢谢了。

估计有老文档的方便点,度娘和谷哥找不到

网友:
哪家公司的什么工具的命令

楼主:
synopsys的astro,在dump routing所产生的文件里有这个命令,应该是描述metal之间的cotact array的。

网友:
SolvNet里面可以查到

axCreateContactArray

    Creates (or adds) contact instance arrays in a design. Contacts are predefined in your technology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ContactCode” section in the technology file.
    Syntax

        axCreateContactArray cellId "netName" contactNumber
        transform flag Point xPitch yPitch xTimes yTimes BitMap

        where the arguments are as follows:

        cellId

            Specifies the database object ID of the cell to which the information applies.

            Valid values:

                Cell ID of any open cell in the current library

                (geGetEditCell)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Specifying Cells” in Chapter 4 of the Milkyway Environment Extension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netName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net on which you want to add the contact array.

            Valid values: Any net in the open cell
        contactNumber

            Specifies the number you specified in the deviceTable section of the technology file that identifies the contact you want to create

            Valid values: Any integer from 1 to 255 used in the deviceTable section to identify a contact. For the following deviceTable section, the contact number for the contact, polymet1, is 1.
            *deviceTable
            *contact 1 polymet1
            cont poly m1 1 1 1.2 2.5 2.0
            defaultRowNumber 2
            parasitics 0.2 0.0 0.0
            *end

        transform

            Specifies whether or not to rotate all contacts in the array by 90 degrees.

            Valid values:

                0, which means the contacts are not rotated

                1, which means the contacts are rotated 90 degrees

        flag

            Specifies the desired flag value.

            Valid values: Positive integers
        Point

            Specifies the point corresponding to the center of the contact array.

            Valid syntax: ( x y )
        xPitch

            Specifies the center-to-center spacing of the contact cuts in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Valid values: Number of units to define the x-dimension spacing of your array
        yPitch

            Specifies the center-to-center spacing of the contact cuts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Valid values: Number of units to define the y-dimension spacing of your array
        xTim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sites created in the x-direction.
        yTim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sites created in the y-direction.
        bitmap

            If the contact array is full,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bitmap; that is, bitmap is NULL. Otherwise, a row-wise bit representation is used to indicate that some contact in the contact array is empty when the bit is 0. An int32 can hold 32 bits. So the size of the bitmap can be determined by

            tmp = sizeof (unit32);

            mapSize = (bitMap?((xTimes*yTimes -1)/(8*tmp)+1)*tmp:0);

网友:
用菜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