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耐电流问题

楼主(2012-12-20):
一个电阻耐电流程度是不是有2端上的金属线宽决定的?比如2um宽的电阻就只能最大通过2mA的电流?还是跟打的孔的个数有关?如果大电流通过一个线宽不够的电阻对电阻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好像看到过一本书,讲的是电阻一般不考虑电迁移问题,所以没有过电流能力这一说.

网友:
这个好像不用考虑吧,我们都没考虑过。

网友:
有电流流过的地方,都要考虑与其相关的电流承受能力,
大多数的人只考虑meatl电流能力,
忽略了ploy.diff.contact.via...等电流能力。
忽略更好,本来产品质保3年,结果用了1年就坏了,是好事,销量就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