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ub-ADC中动态比较器的延时和回踢噪声怎么测试

楼主(2012-12-20):
求助,sub-ADC中动态比较器的延时和回踢噪声怎么测试?
此类的比较器延时怎么测?latch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被锁存,低电平时信号输出高低电平。
激励应该如何加呢?

网友(2015-11-23):
知道该如何测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布吉岛,知道了麻烦告诉我

网友(2017-03-11):
同问,期待大神指导!

网友B(2017-05-13):
延时就是加个阶跃信号,看输出和输入的时间差

网友C(2023-05-05):
引用 网友B:
延时就是加个阶跃信号,看输出和输入的时间差

可是动态比较器是带锁存的啊,不是跟踪输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动态比较器是带锁存的啊,不是跟踪输入变化。

要么就是从所存时钟开始,到输出开始变化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