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如何理解?

楼主(2012-12-20):
在集成运放中经常见到共模抑制比   这个该如何理解

网友:
差模增益比上共模增益就是共模抑制比

网友(2013-01-19):
CMRR,共模增益越小越好,差模增益越大越好。
CMRR=|Avid/Avcm|,理想情况下趋近于无穷。

网友:
理想运放只能对差模信号进行放大   而不能对共模信号进行放大,因而运放能抑制噪声产生的工模信号的影响  这是我的理解   还请指教

网友:
理想运放设计为对差分信号进行放大,而对同相位的共模信号(例如温度变化或其他造成的工模干扰)不放大 ,而实际运放不是这么理想,尤其是高频,CMRR会下降(差分级对称性及增益会在高频域恶化)

网友:
只对茶摸信号放大 噪声在两个端口是一样的 可以看作是一种共摸信号~所以这样可以提高SNR

网友:
可以看看华程英的模拟书

网友(2016-06-21):
共模抑制比,就名字来说是抑制共模,因而应该是越大越好,理想情况下为无穷大,个人觉得这样理解便于记忆

网友:
CMRR,共模增益越小越好,差模增益越大越好。

网友:
共模抑制比(CMR)就是一个差分输入的放大器(比如运放)对于差模信号的放大倍数和共模信号的放大倍数的比值,通常用dB表示。有用信号是以差模形式输入放大器,然而其中会混入共模噪声,那么共模抑制比越大,输出信号中共模噪声所占比例就越小,因此放大器抗共模噪声的能力就越强。

网友:
水涨船高,就会发现船还在水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东哥

网友(2016-09-12):
抑制工模增益能力的表现

网友(2017-05-16):
CMRR,共模增益越小越好,差模增益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