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09U1 在LINUX 下是否能够顺利的运行simulation

楼主(2012-12-20):
ADS2009U1在linux下顺利安装,但是运行simulation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错误报告?
(send_server_command)OPEN_SIMULATOR server error
有谁在在linux下成功运行simulation的么?

楼主:
顶上~有谁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么?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按照网上教程和本论坛的和谐文件,曾经装过ADS2009在 Debian Linux 上,但是仿真全部说出错。
无奈啊,只能在Linux主系统上愤然装了一个Virtualbox虚拟机,在box里面装了一个Win7……,然后就可以装ADS2011 for win 了。整个虚拟机目前占了我 45G 硬盘空间,就为了这个装完不到 6G 的软件。……
谁要是给出 for linux 的和谐file,真正的功德无量。

网友(2014-04-24):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备份最初的虚拟机与虚拟机里面的ads,虚拟机会越用越大,大的不行的时候,备份好里面的重要数据,然后用最初的备份覆盖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