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计数器

楼主(2012-12-20):
如何用vhdl设计一个计数值可变的递减计数器,

网友:
把需求说清楚一点了?呵呵。是计数完一个周期后更改计数值,还是有什么条件吗?

网友:
你可以使用aldec的active HDL,它有一個IP Core generator,設定後就可以輸出VHDL cod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可以随时设定计数的值,当设置的值减到0的时候就停止计数,下次计数是我重新设置的值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您一个问题,我要做个递减的计数器,就是我可以随时设定计数的值,当设置的值减到0的时候就停止计数,下次计数是我重新设置的值计数!! 如何实现设置的值递减到0就停止了,然后我通过外部的IO设置新值然后在开始递减计数啊,我以前设计的是定值计数器,就算是可变的计数器也是递加的计数,我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值,同时在减0的时候停止,这时就在等待我的计数值的设定,设定好了又开始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