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eport_timing 有的path找不到为十么?只有-input_pins才看到

楼主(2012-12-20):
hi all,
    io到reg的path为啥用report_timing -from pad/*/P -to  ../_reg/Q找不到呢。。。
    倒是 加_input_pins可以看到io—reg , reg——io的路径

    为啥呢。。。
   ps 加了input/output delay 了,且加的是正确的。。。

楼主:
io<---> reg之间的path经过input_delay和output delay约束了,

但是report_timing -form portA -to regb/Q 还是报不出来

求达人指教~~~~

楼主:
我也搞错了一点

但是report_timing -form portA -to regb/D 还是报不出来

但有的端口到寄存器还是看不到啊。。

急。。。
继续求达人。。。。

楼主:
是否是-input_pins报是端口到reg的path?
如果不加这个命令就只报reg2reg的path?

网友:
不应该报不出来
1)只用-from或者-to试试
2)逐个检查路径上每个pin是否有case_analysis,要逐个报出来,不能简单看SDC里面有没有

楼主(2013-04-08):
谢谢,
只有寄存器的q/d端,pin才是form to的有效点
组合逻辑不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