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TS布线采用NDR时,via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12-20):
RT,icc进行CTS时,一般对时钟线网采用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ing,但是这样的话,icc会提示via的enclosure width比该层次上的net width小警告,应该怎么修改呢?是把via的尺寸也进行修改加入NDR么?求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老大回答!!!但是这个好像和double via 没有关系吧,而是说clock net采用 NDR之后,金属层之间的via此存还是默认的,所以与double 后的net不匹配,才会有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The ‘via1’ via enclosure width is less than NDR width constraint of ‘METAL2’ layer (RT-066)
ICC提示的是:Please increase NDR via enclosure to meet metal layer NDR width.
没有试过,所以来问问,是不是在设置NDR的时候,把via的尺寸也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
对不住,没看仔细
应该是把NDR via事先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NDR via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cadence EDI有个script可以自动做一套NDR包括via,
ICC里面没有试过,都是直接用库里已经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先谢了,我再自己倒腾倒腾一下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B:

请问仁兄,“捣腾”好了吗?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报相同的warning。我在版图里查看,发现连线还是用的default_rule

网友:
给你几条EDI的指令:
initNdr
setNdrSpacing -layer M3 ???
setNdrSpacing -layer M4 ???
setNdrSpacing -layer M5 ???
setNdrSpacing -layer M6 ???
setNdrMinCuts -layer V3 ?
setNdrMinCuts -layer V4 ?
setNdrMinCuts -layer V5 ?
createNdr cts_2w2s

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你的宽度和spacing,至于你说的VIA,最新的EDI version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自己还是不满意,可以手改。

另外vudicao的问题应该是另外一个,就是ndr没有被apply上去,请先用getAttribute -net看一看是不是确实没有。

网友(2014-03-06):
请问我用 EDI13  initNdr
setNdrSpacing -layer M3 ???
setNdrSpacing -layer M4 ???
setNdrSpacing -layer M5 ???
setNdrSpacing -layer M6 ???
setNdrMinCuts -layer V3 2
setNdrMinCuts -layer V4 2
setNdrMinCuts -layer V5 2
createNdr cts_2w2s
不会自动加双孔,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6-06-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warning,完全不明白需要调整什么!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A:
cadence EDI有个script可以自动做一套NDR包括via,
ICC里面没有试过,都是直接用库里已经做好的 ...

陈老大,EDI产生NDR的脚本在哪里

网友(2022-08-28):
Tool automatically creates Multi-cut via if the net is routed using NDR

网友(2024-01-17):
卡一個,NDR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