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的Calibre DRC检问题

楼主(2012-12-20):
]XI6GSAZ]PV@AU[FX%({O3Y.jpg 在运行DRC时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求各位大神给予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规则文件编译有问题。规则文件里面没有定义检查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个问题,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可能是因为我用Calibre来做DRC,但是我导入的DRC规则文件却是按Assura来编写的,所以造成不兼容的问题。如果我用Assura来跑DRC,可能就没问题了,不过不有待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