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定制数字电路版图、不同corner的差别

楼主(2012-12-20):
一般来说,对于全定制数字电路的版图,SS corner与TT corner下延时差多少算是可以接受,譬如说一个与门,两种情况下延时差别在30%算很大么?

网友:
以SS准吧

网友:
对,一般看ss corner的 worst timing, tt不太看的

网友(2015-05-09):
一般是看最差情况下的。

网友:
corners之间的差距是模型固有的,何来接受与不接受呢

网友:
一般看ss corner下最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