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做完PR后,报的这个短路是啥意思

楼主(2012-12-20):
0: Layer: metal1       Type:Short
Type Summary: SH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  Short between net NULL(0) and vdd!(9510) at ((())) in metal1.
Net:vdd!
Error ID:1536   Status: Not Fixed

电源跟一个空net短路吗??

网友:
zoomIn进去看看
如果实在搞不明白,用calibre DRC/LVS再查一遍

网友:
derive_pg_network
这个是你新加的cell吧 重新连接一下power 和grond就好了
可能命令拼写错误 反正你试一下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 这个是实际上不存在的错误 只是你新create的cell 他还不认得

楼主:
多谢两位给的h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