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有关50欧姆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上面这个图的50欧姆阻抗,是自己布线的时候计算出来的,然后布的线呢,还是自己确定了线宽,提出要求让PCB生产厂商制作的时候实现的呢?
这个图是ddr2 的端接要求

网友:
是你在布线之前就要计算好,走多少的线宽、间距,包括你的叠层决定的。当然,PCB厂商也会帮你计算,验证你需要的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给PCB厂商提要求,让他们告诉你该怎么控制这个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

网友:
想知道一些

网友:
在布线之前就要计算好。此外,PCB厂商必须提供PCB生产时的误差范围(线宽、间距、板厚),也都必须事先考虑

网友:
可以选择polar来计算!

网友:
可以通过appcad来计算

网友(2013-10-10):
这个真的有点不是很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
布线之前就要算好的

网友:
PCB厂商有专门的计算工具的,可以帮助设计师的

网友:
你最好布线之前和你的PCB厂商联系一下能否做到你要求的阻抗匹配,光走线是不够的,有时候材料不同,层数不同,厂商工艺等都是影响能否阻抗匹配的因素,所以布线之前最好和厂商确认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2013-11-17):
传输线阻抗根据你设计的层叠计算就好,单板加工时有厂家确认调整

网友:
高速信号设计,为了减小反射,传输过程中必须做到处处都要阻抗匹配,所以要控制信号线阻抗,并要求板厂控制只做误差不要太大,一般内层+/-10Ohm,外层+/-15Ohm.

网友:
我也部會啦

网友:
简单说,自己先确认且布好线,厂家微调(根据其技术水平)。一般厂家会回复 修改确认单 要求你确认。

网友:
PCB板厂可微调,但是前提是要能调出来,所以在设计时最好粗略计算一下

网友:
虽然PCB厂商可以代替计算,但还是建议自己先给出叠层线宽等参数。

网友(2014-05-29):
这是一个拓扑,匹配阻抗的位置具体还得考虑物理位置的,需要进行后仿真来确认信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