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急需ADV7441A的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2-12-20):
求教,急需ADV7441A的寄存器配置。该芯片手册上根本就没有寄存器的配置说明,我想要Ycbcr422和444格式的输出,请教各位啦!!!

网友:
Take a look at technical data on AD website specially the Evaluation board documentation:
http://ez.analog.com/servlet/Jiv ... Board_Documents.zip

It has some txt file to initialize the device in several modes.

网友:
By the way, The device status is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