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的WTAP测试访问端口的输入信号

楼主(2012-12-20):
现在在学习MBIST中,用的是mentor的Tessent9.0,流程跑完了,分析*_et文件的时候不知道WTAP的输入信号在MBIST电路中起到什么样子的作用,麻烦大神解答一下。
    CaptureWR
    SelectWIR
    EnableWR
    ShiftWR
    updateWR
    TCK,TMS,TD0,TDI,TRST
    个人猜测是用在boundary scan 中的,因为MBIST电路中把scan模式关闭了,所以这几个信号就不用了。是这个样子的吗?

    其中TMS是用于模式选择,这个模式选择是正常工作模式和测试模式之间的选择还是boundary scan的模式选择?

    还有就是TAP具体是怎么控制电路工作的,能具体讲解一下吗?

    感觉很疑惑,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有具体的资料,麻烦能共享一下不?因为刚接触,所以很多问题不太懂,在这里感谢看帖的各位。

网友:
去看下IEEE1149.1的协议,就懂了,或者jtag的ug

网友:
CaptureWR
     SelectWIR
     EnableWR
     ShiftWR
     updateWR  这些信号是IEEE 1500协议里的,去找了看看就知道了,跟boundary scan 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哇,不过为嘛两个人给的协议不太一样捏~

网友:
WTAP和TAP差不多,除了没有FSM,

网友B(2018-07-14):
BIST logic is also tested in scan test. TMS, TCK, ... are the pin related to boundary scan or purposed for debug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B:
BIST logic is also tested in scan test. TMS, TCK, ... are the pin related to boundary scan or purpos ...

你好,大神的意思是,MBIST 还是需要这5个端口的,只是这个是WTAP,不是BSAN的TAP 。我的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