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的CORNER下工作仿真结果不对对流片结果有影响吗?

楼主(2012-12-20):
如果我在SS的情况下电路仿真结果不行,在其它CORNER下电路仿真结果都工作正常的,能流片吗?或者说这会对什么有影响?良率?
还有就是TT,SS,FF在一次流片中会同时出现吗(出现概率成正态分布还是概率一样)?还是一个批次流片结果只会出现一种CORNER?疑惑啊疑惑,望高手解答,谢啦!

网友:
放心吧,不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知原因吗?非常感谢!

网友:
ss是极端情况,比你你出交通事故的概率低。
一般都是稍微偏一点,ss情况mos偏20%,不太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有影响,已经有测试结果证明了。之前用国外某先进工艺,还是没在tt上,跑到corner上去了。  一个批次只会在一个corner上,至于下次流片是否还在上次流片的corner上,要看fab的流水线稳定性了。

网友:
当然有影响了,不过影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一般只是偏离tt,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到corner上去的,那是极端情况,可能会牺牲点良率吧。

网友:
量产片还是慎重。

网友:
要谨慎,我第一次流片就是SS的,DC比SS还低对的。。。corner其实很重要。

网友:
保险情况下肯定要保证SS也过吧

网友:
如果做产品,corner是很重要的,你不能保证你的量片都是处于一个较好的工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