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GTX远端还回该怎么配置?

楼主(2012-12-20):
GTX调试具有还回功能。很方便的实现调试。如果用但是远端还回关系到2片FPGA。假如我测试序列从FPGA1发出,要在负责接收的FPGA2的PMA处进行还回。
该怎么配置?

FPGA1该怎么配置?FPGA2又该怎么配置?

求指点!

我在工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用IBERT的扫描测试最佳参数,但是如果不用远端还回,我该怎么测?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使用3和4模式时,两片FPGA该怎么配置?

网友(2013-11-24):
应该不用特别配置,在ibert工具里本来就包含了5种环路的测试,可以选择对应的loop mode

网友(2014-05-15):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两个FPGA直接对传数据,我想请问一下,两个FPGA是不是不能同时设远端,就是第一片设远端PMA/PCS、第二片也设PMA/PCS?因为我同时设了之后,出现时断时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