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报错 继续求助

楼主(2012-12-20):
在本论坛上下载了一个gpdk库 但仿真出错了 仅仅是一个反相器!
有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MODEL参数重复定义,通常是因为在MODEL中定义了变量,但在MONT的定义中又定义了参数变动范围引起的,检查一下,如果MONT是必要的,只能将MODEL中的变量改为常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我初学cadence ic 好多不懂,而且现在就卡在简单的原理图仿真这了,后续的也没法学习。我在gpdk没有仿真成功,自己挂了个ncsu库,仿真照样粗错。我把报错截图了,麻烦您帮忙分析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
給錯model了...看一下你選的model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