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chip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foundry生产出的裸片,是不是只有PAD是直接漏在外面或者说跟外界接触的?顶层金属跟外界之间是不是还有钝化层之类的保护层?谢谢~~~

网友:
通常都会有一层保护层,可以用来防潮防氧化之类的
另外,die上面的接触处通常不叫PAD,PAD通常是指PCB板上的,封装上的通常叫做Ball (对于C4),Die上的通常叫做Bump,3DIC中die和die相连的叫做micro Bump

网友:
通常都有一层钝化层

网友:
2#正解
封装时要先bumping,再assemb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