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相关

楼主(2012-12-20):
在做DFT时,需要将时钟管理模块跟复位管理模块中的寄存器加入到扫描链中吗?

网友:
以前我们是不加进去,但是有人可以确认吗?是不是有更好方法?

网友(2013-02-17):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如果时钟模块和复位模块有问题,根本没法进行test

网友:
我们不加入测试

网友(2013-03-19):
不加,一般设置成don't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