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I2C为什么是400Kbit/s?

楼主(2012-12-20):
请问I2C为什么是400Kbit/s?不同人写的module,速率不是不一样的么?

网友:
i2c very relax for the clock. within the range, the slave or master still can sync very well.

楼主:
呵呵,谢谢啦,刚刚看到AC characteristic, 才知道,真的快不了,但是我不明白,hs模式怎么就可以那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啦,刚刚看到AC characteristic, 才知道,真的快不了,但是我不明白,hs模式怎么就可以那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这些在asic设计中,怎么实现?
   高速模式  高速模式(Hs 模式)器件对I2C 总线的传输速度有具大的突破。Hs 模式器件可以在高达3.4Mbit/s 的位速率下传输信息,而且保持完全向下兼容快速模式或标准模式(F/S 模式)器件,它们可以在一个速度混合的总线系统中双向通讯。
  Hs 模式传输除了不执行仲裁和时钟同步外,与F/S 模式系统有相同的串行总线协议和数据格式。
  高速模式下I2C 总线规范如下:
  1、Hs 模式主机器件有一个SDAH 信号的开漏输出缓冲器和一个在SCLH 输出的开漏极下拉和电流源上拉电路。这个电流源电路缩短了SCLH 信号的上升时间,任何时候在Hs 模式,只有一个主机的电流源有效;

  4、可以选择Hs 模式器件有内建的电桥。在Hs 模式传输中,Hs 模式器件的高速数据(SDAH)和高速串行时钟(SCLH )线通过这个电桥与F/S 模式器件的SDA 和SCL 线分隔开来。减轻了SDAH 和SCLH 线的电容负载,使上升和下降时间更快;
  5、Hs 模式从机器件与F/S 从机器件的唯一差别是它们工作的速度。Hs 模式从机在SCLH 和SDAH输出有开漏输出的缓冲器。SCLH 管脚可选的下拉晶体管可以用于拉长SCLH 信号的低电平,但只允许在Hs 模式传输的响应位后进行;
  6、Hs 模式器件的输出可以抑制毛刺,而且SDAH 和SCLH 输出有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7、Hs 模式器件的输出缓冲器对SDAH 和SCLH 信号的下降沿有斜率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