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锁定时的相位差问题

楼主(2012-12-20):
关于PLL锁定时的相位差问题有些疑问,即输入参考时钟与反馈信号的相位差是否随温度变化,变化是否很大。
实验室内讨论时有两种观点:

        1、有,但不大。因为PLL环路会使二者尽量接近,存在offset的原因是电荷泵的电荷注入等非理想因素。如果环路已经确定,那么这个offset也是确定的。即使温度发生变化,VCO的调谐曲线也随之变化,但环路仍然会使二者尽量接近直至稳定。温度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电荷泵等器件的性能,使该offset有些变化,但该变化不会很大;

        2、有,且很大。因为PLL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动态的调整输出相位实现倍频功能,所以该二者的相位差一直是个变动的情况,在温度发生变化时,由于VCO的调谐曲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使得offset的变化也很大。

我现在正在仿真验证,在此时隙上论坛发帖,想听一听各路大牛的见解,谢谢!

网友:
有相位差是没有疑问的。
多少算大,多少算小是因情况而定的。
比如,PLL频率很高,某个系统OFFSET主要由CP不匹配造成的,而且CP电流很小,而所用工艺漏电流是主要因素,那么温度对相位差影响就会很明显,而且相位差可能也会很大。反之,如果CP电流很大,漏电流可以忽略,PLL频率又不高,那么相位差不会太明显,受温度影响也不大。
具体情形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主要是温度影响了漏电,漏电影响phase 的匹配情况。

网友(2021-06-25):
PFD输入10M,电容取100p时PFD输入稳定后相差20~30ns,电容取1n时PFD输入稳定后相差2ns。还在仿其他电容值时的情况。

网友(2023-08-30):
楼上说的很对,我最近在做PLL,仿真ff/125度/vdd*1.1 corner的时候发现频率的抖动很大,而且pdf的ckref和ckfb有比较大的相位差,进一步debug发现是up/dn里面的dn信号明显过宽,这个就是cp里面的up/dn开关(dummy)漏电造成的,我把开关的length增大,或者从rvt改成hvt就好了。

网友:
高频PLL的相位差主要由cp的非理想因素造成,一般锁定时up/dn开启时间很短,mismatch影响不大,所以主要因素就是开关管漏电,漏电受corner影响,也受vctrl电压影响;漏电大小看工艺,vctrl在正常范围内,受corner影响漏电最差可能比typical下大5~6倍吧。

网友(2024-08-26):
pll在锁定后出现了一个锁频不锁相的问题,fre=40MHz,固定相位差600ps。验证了一下CP充放电匹配大小在20nA,Icp=110uA,想问下可能造成此现象的其他原因

网友(2024-12-19):
PLL锁定时的相位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