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error:DesignEntry:30 -xx is out of data,求大神!

楼主(2012-12-21):
ERROResignEntry:30 - Instance "XLXI_4" referencing symbol "uart_rx" is out of
   date.

求大神解释这个是什么问题,上网查不到相应的解答

网友(2014-05-23):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啊?我用的是ISE 12.2 版本的软件,联系的是 一个移位LED灯,底层是HDL 分频模块 、移位模块,顶层是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