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这种情况的ESD电源怎么连接

楼主(2012-12-21):
现在做个SoC的项目,里面模拟部分是外接5V电源,数字部分电源有2个,3.3V和1.8V,由内部集成的2个LDO(分别输出3.3V和1.8V)供电。我的问题是,这个芯片的ESD电源怎么连?全部连接到5V上,还是模拟部分I/O ESD连接到5V,数字部分I/O ESD连接到3.3V?对ESD还不了解,急问,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3.3v 和  1.8v的电源有没有连接到pad,还是只是内部的LDO给出来的两个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1.esd器件不一定要接电源。    接电源的esd器件一般是为了防止低于地的脉冲打坏芯片,这颗芯片接口上有可能会出现负电压吗?

   2.器件的耐压值是多少?

    数字部分有的接3.3V,有的接1.8V,是否表示耐压分别是3.3V和1.8V?工艺厂应该有相应的esd说明的,那个比较保险。

   3.esd测试的时候是在芯片的3.3V到地之间打esd?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V和1.8V会外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1、不会出现负电压,但是ESD测试时不是会打负电压吗?

  2、具体耐压值忘了,器件栅耐压不超过20V,drain、source pn结耐压不超过15V

  3、3.3V是一个pin脚,ESD测试时应该会对地打吧。

网友(2013-03-13):
回复 楼主:
既然3.3V和1.8V的引脚都会外封,就需要连到ESD保护电路上

网友(2013-10-29):
你们的数字端口有要求5v信号还是1.8v 信号
如果是5v信号,可以挂在5v ESD BUS 上,通过level shift与内部信号相连
如果是1.8 v 信号,数字io 挂在1.8 ESD BUS ,然后再通过1.8v (clamp) dvss(diode)avss(clamp)5v的形式与5v ESD BUS 相连。

网友(2020-05-22):
后来怎么处理的呢?LDO供电不需要做ESD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