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兄弟知道下图LDMOS(mn25vbn)几圈ring的作用?

楼主(2012-12-21):
哪位兄弟知道此图BCD工艺的LDMOS(mn25vbn)几圈guardring的作用?

哪位兄弟知道下图LDMOS(mn25vbn)几圈ring的作用?

哪位兄弟知道下图LDMOS(mn25vbn)几圈ring的作用?

网友:
防漏电,防latch

网友:
又见上华神艺!!!

网友(2020-05-07):
最近要用bcd工艺,其中有类似的结构,也正在学习。
1,bulk 管子本身的衬底端。没个管子都需要衬底端
2,iso 用这个点位将管子所处的“局部衬底”与整个芯片的衬底隔离开来,可以消除很多噪声和干扰。顾名思义isolation
3,sub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整个芯片的sub应该去接的电位

网友:
CSMC25的工艺,PIC哟呦

网友(2021-06-05):
上华好坑。。好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