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ICC流程中 power rail 与 power strap这两个概念【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我是初学者,对这两个概念不明白,请帮帮忙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strap看成粗的主干。
rail看成标准单元电源地连接线。就跟铁路的两根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我还想问下那 strap 一般设几个?怎么布局呢,是自己随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干的多少,粗细,要取决于芯片的功耗,压降的要求。一般找个软件大致仿一下。这个不是随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2016-01-14):
铁路两根轨,比喻形象~~~~

网友(2016-05-18):
那不就是followpin吗?不清楚

网友(2016-10-10):
非常形象

网友(2018-06-22):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电源条(strap)是将电源环(ring)上的电源供应到芯片内部区域,在垂直方向上,电源条带的金属线宽度应该是垂直走线格点的整数倍,同时要不超过该层金属在规则文件中定义的最大宽度限制。水平也同理。电源轨(rail)是将标准单元的电源和地连接到ring和strap上,给标准单元供电。有时需要tap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