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Ⅱ求助

楼主(2012-12-21):
我是合工大微电子专业的研究生,最近在自学quartus Ⅱ,但是遇到一些问题。时序仿真时,波形编辑器里没有波形快捷键是怎么回事,这样我就无法编辑波形。我以为是软件没安装好,卸载后安装另一个版本还是这个情况,但是在我同学电脑上却没问题,求教各位前辈!
  如图所示:                {9[TG%)%K(FXVU5~9RFT7NP.jpg

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吧,左边有编辑工具: JA_`IY[R66DFXWZC[AE)D.jpg

求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看UG最好,拿出来问不符合你这研究生的身份~
现在搞仿真一般都用Modelsim,Q2 9.1版本以下的自带仿真器已经OUT了.建议去学Modelsim

网友:
Altera 已经说了,可能以后不支持自带仿真。同意楼上说法,快去学Modelsim。

网友:
你用的版本太低了,芯片肯定也比较老了,quartusII从10.0以后就没有自带的仿真了,假如想做这方面的建议还是去学习专业的仿真软件例如model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因为我是才接触的,还在门口徘徊,所以多请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