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112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版上各位大侠在用installer安装vcs201112版,选择source 文件时有没有遇到如下问题:

vcs

vcs

图片可能看不清,显示:
The path /home/xxx/vcs is not valid,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files are.
图片显示的含义应该是文件找不到。

我尝试过如下几种实验:
1) 将下载的vcs201112直接解压,不改变原目录任何结构,安装时弹出同样提示。
2) 将下载的vcs201112直接解压,稍微改变了下目录结构,目录下只含vcs_vF-2011.12_common.tar文件和vcs_vF-2011.12_linux.tar文件。安装时弹出同样提示。
3) 下载vcs0906解压后,目录结构和第2)步一样。安装能够成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推测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
a. vcs201112有问题?
b. vcs201112安装时目录搜索源文件时是否有特殊要求?
c. vcs201112安装对系统或者内核版本有要求?使用的服务器系统版本比较老,不知这是不是会有影响。

附vcs201112下载地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56840&highlight=vcs%2B2011%2B12
附系统及内核信息: Linux version 2.6.9-42.ELsmp (bhcompile@ls20-bc1-13.build.redhat.com) (gcc version 3.4.6 20060404 (Red Hat 3.4.6-2)) #1 SMP Wed Jul 12 23:32:02 EDT 2006
哪位大侠有遇到类似问题,请分享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
刚换了新的服务器安装,也出现同样问题。估计不是系统及内核版本问题。
inux version 2.6.18-164.6.1.el5 (mockbuild@builder10.centos.org) (gcc version 4.1.2 20080704 (Red Hat 4.1.2-46)) #1 SMP Tue Nov 3 16:12:36 EST 2009

网友:
會不會installer版本太舊(old)..........
較新版synopsys software ,要求installer至少是version 2.7 !!

Synopsys Installation Guide :
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LI/Installation/Pages/InstallationArchives.aspx
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LI/Installation/Pages/default.aspx

提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