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_DC之间功能验证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21):
在用Formality 做RTL级与综合后网标的功能验证的时候,进行到match阶段总是崩掉。大致信息如下:
      Status:Building verification models
      Statusrocessing Guide Commands....
      每次都是在Guide Commands处崩掉,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牛帮忙啊
     PS: Formality版本 2010年 +amd 64bit,RTL级代码是verilog和vhdl混合使用的。

楼主:
急需大牛们解答啊    顶起~~~~

网友:
这个可能和你的服务器配置有关系

楼主:
FM_warning

FM_warning
问题仍然么有解决,个人觉得不该是服务器配置的问题,可能是和DC综合过程中一些设置选项有关。没有哪位大虾碰到类似的问题?   求助~~~

网友:
使用hierarhcy的方式验证试试看,一来可以确定下是否是server配置问题,二来可以看看到底是哪个module的问题,导致跑不下去

网友:
你设计是不是比较大呀?

顺便问一下,你的IC 模式设为功能模式了吗?
你把undriven output设为不验证
还好,你一下子就跑到95%了,蛮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了四个小时,到94%。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直停在那里,不进,不退。 现在正在分module进行功能验证,看看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表中都还没有插测设链,没测试模式。

网友:
你进入fm_shell, start_gui,然后图形模式跑,到94%的时候停下来,看一下是哪一个cone阻塞住了,可能是某个cone太大了导致的,然后优化一下这个cone,或者把这个cone设为不比对的点。
如果你担心设为不比对的点不保险,那你在DC综合的时候不要过分优化这个cone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