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_pad_filler【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在右侧部分区域里加PAD FILLER
insert_pad_filler -bounding_box {{6617 5093} {6814 5867}} -cell "PFILL50A PFILL20A PFILL10A PFILL5A PFILL2A  PFILL1A PFILL01A PFILL001A"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2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2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1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01A" is "E". (APLUI-043)
.... total of 0 pad filler inserted

这是方向的问题么?

即使不指定区域,在右侧和上方也没办法插入filler。

请问要怎么设置?谢谢

感谢各位大侠路过的关注。
问题已解决。
之前一直是直接用脚本插入filler。左侧和下方都是粗略指定了面积的区域,即可插入成功。
上方和右侧不行。改用GUI界面,精确了插入的区域,并且指定了只上方或者只右侧。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捣鼓好了,现在一时记不清了。
    你把不同边的分开写,还不行的话,然后加个option -prefix,两边的名字不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除了这块以外的区域确实是这么写的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right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bounding_box {{6167.340 197.000} {6364.340 4746.885}}

这样 还是插入0个filler。

网友:
回复 楼主:

    insert_pad_filler -bounding_box {{6617 5093} {6814 5867}} -cell "PFILL50A PFILL20A PFILL10A PFILL5A PFILL2A  PFILL1A PFILL01A PFILL001A" -overlap_cell "PFILL001A "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不行的话,不要直接运行整个.tcl脚本,一条一条执行,再逐个查看。每边分开写也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问大侠  -overlap_cell "PFILL001A "怎么理解丫 看man就没看懂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一条条允许的丫 发现就是top和right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禀大侠,还是同样不行,0 pad filler inserted.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0A" is "E".

网友:
确认有blockage覆盖吗?
log中还有其他warning和erro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blockage哦。我现在左边和下面可以插入filler。就上方和右边不行。好像和局部插入也没有关系。看着就是pad filler 的方向问题。
   icc_shell> insert_pad_filler -bounding_box {{6617 5093} {6814 5867}} -cell "PFILL50A PFILL20A PFILL10A PFILL5A PFILL2A  PFILL1A PFILL01A PFILL001A" -overlap_cell "PFILL001A"

Using ui_galileo_parse_convert x1=6617000,x2=6814000,y1=5093000,y2=5867000,
Hierarchical pad insertion...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2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0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2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1A"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01A" is "E". (APLUI-043)
.... total of 0 pad filler inserted

这是刚才那条命令的log

网友(2014-02-14):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见1楼

网友:
please try to insert the pad filler step by step.
1. add the whole pad zone
2. delete the unused zone and insert the new different pad filler again

hope you get a good result

网友:
BTW, Do you found any route guide for it?

网友:
插pad filler一般不加bbox吧????

网友(2020-03-22):
想请教一下pad的填充单元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