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reroute pad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由于我右上方有个PLL,所以我的core ring右侧是凹进去的,蓝色所示。

在做preroute的时候。用的命令是preroute_instances -primary_routing_layer pin

右侧的PAD,icc会自动打一条strap(红色所示)用来连接pad 但是又不连core ring ,导致floating。

而另外三边的pad都是直接有蓝色的core ring直接供电。

尝试过让corering和pad离的很近,使M4 & M6 strap无法使用,icc还是会很执着的用M2 strap。

corering用的层次是 纵向M4 & M6叠加,横向M3 & M5叠加。

猜测是由于PLL的问题。可是如图中PLL右侧浅绿部分PAD为PLL的模拟电源,strap也并不连接该处。

求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您的问题我大概回答不了,我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把PLL放在Ring外面吗?
   那个preroute_instances您可以试着自己写命令把想要连的都连上,这样比工具自动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里面有模拟的部分 我觉得是不是要用电源环做一下数模的隔离?也是第一次做 就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问题刚才被我试出来了。之前都是看man。试了一下GUI发现可供选项好像更多 或者说更直观。我约束了只能用M6 M5纵向横向做       preroute 倒是倒腾的正常了~

还是谢谢你!

  不过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GUI是更直观更方便,但是用脚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更优化。结合使用吧,个人意见,呵呵!
    我之前也弄过这个数字里面调模拟IP的,但是并木有放在ring的外面,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大家就是讨论一下。嘿嘿!
    我是菜鸟,说的可能不对,请包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之前也是依样画葫芦 我头一回拿icc做项目哪 纯正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