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2011vF中想调用DW库的FIFO,退出了

楼主(2012-12-21):
DC2011vF中想调用DW_fifo_s2_sf,readVHDL文件可以,check design好像亦可以(没有说错,有其他warning:直接驱动啥的)
可是complie design直接报错,退出:
Current design is 'tran_camera_74'.
compile -exact_map
Information: Evaluating DesignWare library utilization. (UISN-27)
============================================================================
| 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Library  |         Version         | Available |
============================================================================
| Basic DW Building Blocks           | F-2011.09-DWBB_201109.2 |     *     |
| Licensed DW Building Blocks        | F-2011.09-DWBB_201109.2 |     *     |
============================================================================

Information: There are 42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 Please run 'check_design' for more information. (LINT-99)

  Beginning Pass 1 Mapping
  ------------------------
  Processing 'tran_camera_74'
Error: Cannot find a valid implementation for module 'DW_fifo_s2_sf'. (SYNH-14)
  Error processing design 'tran_camera_74'.
Error: Compile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OPT-100)

是为什么啊?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lisence之类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试一试下面的:(仅仅猜测)
1):把-exact_map 去掉。
2):在read design后,使用elabrate指令。
另外:read design后,link有没有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k好像没错,elabrate会出错,说implement 啥不行 因为"str"啥的-exact_map 怎么去阿?我是在GUI下面直接点按钮的

网友:
我一般用tcl command,没有在GUI里面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DW库里面有的元件后面有(rtl),有的有(str)标示.是啥意思?
好像rtl的可以用,str就不行

网友(2013-03-01):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调用dw_foundation里的一个RA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我链接的时候有报错ERROR: You do not have license key。dw_foundation还需要额外的licens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吧,是不是你的license不全?我也是新手,不太懂,反正我是换了一个能使得,编译过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换了一个DC版本还是license,做license是用论坛的方法而且检查也通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换了一个DW库里的元件,后面有(RTL)的,不是(STR)的,不知道啥意思,瞎换得,先能用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在哪里看RTL 、STR。还有怎么知道哪个库有哪些元件呢?需要去哪里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知道怎么看库里的文件了。那你后面是调用的哪个库里的元件呢?不是dw_found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我记的好像是DW6什么的

网友(2014-02-08):
   对IP的错误配置也会导致DC综合出错。在使用某一IP时先详细阅读该IP的datasheet。datasheet可以在DC安装路径下找到: $sysnopsy_dc_root/dw/doc/datasheet/

   若DesignWare license没有问题,当DC仍然提示以下错误信息时,可能是IP配置有问题,导致IP未能正确编译,当然就提示以下类似信息。
   Error: Cannot find a valid implementation for module 'DW_div_seq'. (SYNH-14)

网友(2014-06-15):
添加IOpad后也是这样问题了。。。

网友(2016-04-10):
问题解决了木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那个是否解决了呢,我最近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前用DW里面的SRAM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用FIFO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同样是Mapping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