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ower ring ,straps,rails都生成连接之后,我作IR drop分析时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2-12-21):
preroute_instances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都做了,之后 IR drop分析时出错,提示: All the P/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0,derive_pg_connection是否有问题?
1,verify_pg和check_mv_design过了吗
2,跑primerail时你有定义power source吗(可以指定某个点,或指定某类型的pad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好像是因为smic库没有自动连I/O pad到Core Ring上,需要手动连接。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