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S管作去耦电容(decoupling cap)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一般情况下mos管作decoupling电容,如果N管的话,其栅极接VDD,其余三端接GND就可以了。但是,在低压情况下,比如VDD=1.1V,就不可以这样直接接,为什么?应该怎样为低压情况加decoupling 电容?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但是,在低压情况下,比如VDD=1.1V,就不可以这样直接接”这个不对吧!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低压下,MOS管寄生电容变小了,decoupling效果不好,用native管可以更好点。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decoupling是靠寄生电容吗?好像栅电容为主吧,而且低压管单位面积栅电容应该相对于高电压管更大。
  不知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
當然是使用gate電容,其容值與nmos的Vth高低有關,通常gate電壓大於Vth之後,容值便會逐漸呈現穩定不變!

网友:
decoupling 只要使用的是VDD,都是>>Vth的所以应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A:
DCAP设计里面有几个重要参数,沟道电阻R和电容. DCAP从性能角度看, R越小越好, 如果电压比较低沟道不是在线性区, 那么R就很大, 也就是说RC很大, 对于电源波动的响应就很慢, 也就起不到DCAP的作用. 所以,电压高的时候性能不错, 当电压降低了, 性能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要把条件讲清,比如采用MOS的类型,Vth是多大,只要VDD>Vth,gate capacitor是满足要求的,如果VDD比较小,电容特性会较差

网友:
既然使用栅氧电容,够到导通是必须的,所以栅极电压必须大于Vth。 同时,由于够到电阻的存在,整个器件模型相当于电容串联电阻,当栅极电压小的话,此值会变大,分析即可!

网友(2016-11-30):
DECOUPLING CAPACITOR DESIGN ISSUES IN 90NM CMOS.pdf (982.16 KB , 下载次数: 319 )
Design, Layout and Placement of On-Chip Decoupling Capacitors in IP Blocks.pdf (8.68 MB , 下载次数: 322 )

Parasitic Resistance in an MOS Transistor Used as On-Chip Decoupling Capacit.pdf (63.09 KB , 下载次数: 195 )

Layout of Decoupling Capacitors in IP Blocks for 90-nm CMOS.pdf (2.25 MB , 下载次数: 222 )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A:
DCAP设计里面有几个重要参数,沟道电阻R和电容. DCAP从性能角度看, R越小越好, 如果电压比较低 ...

你好,请问对电源的响应慢了的话不是更起到滤波的作用了吗,为啥效果更差了呢

网友(2025-06-22):
大佬,一般的MOS cap和cross coupled decap有什么区别啊?